杰微845GVMS-L进不了系统一例

楼主(2009-02-12):
我有一块自己用的主板,杰微845GVMS-L的,唯有一个问题就是装系统能装进但是进系统时进不了,分区的时候不能手动分区,硬盘希捷的7200.10的,硬盘确定是好的,装好系统进去时,出现了这么一排英文,看不懂是什么意思,也没有查出到底是哪里坏了,还是怎么回事,进系统出现的英文如下:Non-bootabie,disk  80  press  any  key  tu  RETURN,在这一步的时候按一下回车又跑到那个系统列表的地方去了,像这种问题,什么坏了,各个高手帮帮忙看看

网友:
进cmos设置,看看第一启动项是不是放在硬盘启动上的,不是的话试试看放在硬盘第一启动上。

网友:
刷bios试一试
不行换换bios芯片
最后查io芯片对bios芯片的供电

网友:
谢谢两位的,帮忙我试一试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