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21 不能引导系统

楼主(2009-02-12):
ibm x21 不能引导系统
刚装好系统  在台式机上正常。装到笔记本上就出现“ntldr is missing press any key to restart”  不能引导系统
这个本没有光驱,在台式机上GHOST 好后  正常,只是不能在笔记本上引导.

网友:
某些型号的笔记本(包括一些新型号的台式机主板)用安装盘安装系统没有问题,用ghost封装的系统安装就会出现楼主说的问题,这个和封装系统的水平以及现在封装的软件有关系,对于没有光驱的电脑只有用U盘将安装盘的ISO量产到U盘里安装了。

网友:
现已解决!  是HD的主引导记录出错了,应该是病毒!]
  用:DISK /MBR 搞定!

网友:
用诚龙网克,一根网线就装好系统了,特别适合没光驱本本,论坛上有介绍,我也是用的这个速度能到500M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