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VA703M改驱动板

楼主(2009-02-12):
一个LG VA703M的电源板和高压板是一体的,现在已确认驱动板坏了,我用了一个通用驱动板和通用高压板把屏点亮了,现在我还想用原来的电源板和高压板,装上我写好驱动的通用驱动板,原板上有5V输出,一个开启信号5V,还有地,还有高度控制信号,我接了5V到驱动板,也接了开启信号,现在就是不能开启高压?
信号

网友:
原电源带负载差,我经常改板子。呵呵

网友:
在原来的电源的 5v或3.3的地方拉一条线到驱动板上

网友:
通用板是12V的,怎么用5V或者是3V接过去呢?

网友(2009-07-12):
楼上说在原来的电源的 5v或3.3的地方拉一条线到驱动板上,拉到驱动板什么位置啊,麻烦说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