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原装主板P4SD-VX跑84自动关机了

楼主(2009-02-12):
到我这里时爆了7个6.3  1800的,由于手头没有1800的 便更换了7个1000 6.3 的。换完就这样了。。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谢谢回答

网友:
建议更换比1800大的电容1000的估计不行哦

网友:
晕死 怎么能换比原来小的呢换2200 6.3的嘛

网友:
是啊容量大于等于20的电容

网友:
容量只有比原来的大,不能比原来的小啊,这是维修最基本的常识,LZ你得努力学习才是。不要再犯低级错误。

网友:
换的电容应该是供电滤波用的,稍小点和跑84代码好象没太大关系~~
建议检查下是不是焊接时搞到别的地方了,在一个清下COMS看看

网友:
我晕  维修常识你就不懂吗,只能换比原装大的不能小。

网友:
如果这七个都是并联在一条线上的,可用六个2200 6.3V或10V来代换.
原则上等总容量或稍大一点也可以,但是电压不能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