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技嘉8i845Ge-rz

楼主(2009-02-12):
刚接手板子时上诊断卡CLK灯不亮,更换32。768时钟晶振后正常。
上C1.7的U,CPU电压为0.98V,不跑码。后更换c2.0g的U,跑码,过C1,档在0D0B,偶尔在0D11,不知如何下手了

接集成显卡话直接档0D11,并且报警,一长二短

手头上没C2。4的U

因为BIOS是焊在主板上的,所以没刷过,今天闲着有空就把BIOS焊下来,然后到网站下了个新的BIOS用编程器刷了一下,好了
但是这块板子还是不支持C1.7的U。

网友:
换2.4的看看。

网友:
不对呀,1.7和2.0G的CPU外频都是400,就算你845主板支持533外频,上这两种CPU绝对没问题的,除非你那1.7G的CPU有问题,否则你那块主板CPU座子接触不好,可以通过清洗来解决。另外还有一个我们维修员容易忽视的问题,就是常维修用的CPU经常从待修的主板插上拨下的,容易把CPU的针磨细了,针的外观都变了颜色,造成各类莫名其妙的故障。多配几个U吧,P4的U现在便宜。

网友:
U不可能有问题的,1。7的在其他四块主板都能用,就是这一块不行
一长二短好像是报显卡警吧,难道北桥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