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815主板的怪问题

楼主(2009-02-12):
能开机无显示,听到进系统的声音,集显的主板,请问一下维修思路

网友:
是客户的就上个独立显卡
能用就好
维修速度很重要的
为了学习就一步步的来测
1-3对地阻值  12-15的对地阻值
如正常刷BIOS或换接口换北桥了。。。。
不正常就找相连的电容电感电阻更换。。。。

网友:
我是用来学习的,请问下有没有对地阻值的资料啊

网友:
我的815主板无故会重启

网友:
换个显卡头应该可以解决,
看样子不是电路的事

网友:
插个诊断卡上去看看是不是走完``
是的话就一般是显卡故障`
   建议换个独立地``

网友:
显示器是不是有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