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31 热机后黑屏,求助!

楼主(2009-02-12):
开机可以正常使用,大概二十分钟后黑屏,但可以看到背光是亮的,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再开机的话刚进系统又出现了,,大伙说说是显卡问题还是北桥?还是其他问题一谢谢了。。。

网友:
只有外接一台显示器试试

网友:
一个IC空焊照成,CPUVCC

网友:
应该是显卡方面的问题····

信号中断了···如果有动的··可以注意下屏线和屏线接口之类的··

网友:
显卡问题 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