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4S5M/DX+主板关机后风扇不停转

楼主(2009-02-12):
一块海信品牌机主板 精英代工 L4S5M/DX+主板 可以正常开机 但是关机后屏幕黑 CPU风扇不停转
已经排除系统问题以及内存CPU 电源硬盘 都排除  确定是主板的问题 求助各位师傅有什么解决方法

网友:
在主板COMS载入出厂设置

网友:
把网卡关下试下

网友:
是在系统里关吗?还是用开关

网友:
个人感觉顺着接口的正极跑线路也许可以找着问题

网友:
好像你的机器不能关机断电

网友:
风扇从开机到关机有没有注意风扇的转速有没有变化,,

网友:
关了机子还会有12V的供电吗??

网友:
和我的主板一样     我的通电就风扇转动 几秒关机 就和不通电一样了

网友:
大家理解错了 我的意思是说 这个主板可以正常装系统,但是从系统里点关机也可以关但是关完了后CPU 电源风扇不停转 其它问题都已经排除了就是主板电路有问题 无从下手

网友:
遇过电源关机后转的现象
检查是电容爆了一个
更换OK
希望对你这一现象有所启示

网友:
可是主板上没暴电容啊 能否告诉下你换的电容的位置

网友(2009-11-19):
CPU  座虚焊啦

网友:
换IO和32。768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