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笔记本开机无视屏,外接无显示.

楼主(2009-02-12):
这小板是干什么用的呀.起什么作用.

网友:
是三星P10吗,小板是电源板,这种机器在不开机的情况下,可以听MP3

网友:
补充:845主板,显卡7500   ATI   32M   CPU不会大于1.89G      硬盘 60G的

网友:
那快应该是   系统供电用的

网友:
那是个电源板吧  LZ 还没说清具体是什么现象呢  个人认为 只要机器有单独的 小电源板    那电源板就容易坏   当然我也是看什么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