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板加焊到底能修好多少笔记本?

楼主(2009-02-12):
现在经常接到二修的东西,拿过来一看,根本就看不出来哪里修过,因为全板都有焊接痕迹,
见过最严重的旭日150全板超过3个脚的芯片无一漏网,全部加焊一遍 谁受得了?
刚才又接了一个A6000 据说在北京修的 这个情况好点 超过10PIN的芯片都加焊过,无一漏网.有用没用的芯片都焊了一遍,南北桥显卡都加焊了
看贴纸是1.20好左右的
刚才我全部清理了,把PWM等芯片都拆下来重新焊接,超浓的松香味,最后发现是CPU座空焊.... 下午来更换CPU座,不知道换完CPU座显卡和北桥能不能稳定 他原来是拿松香加焊的 不要到最后我需要把北桥和显卡都重做 那我就累死了
单选投票, 共有 241 人参与投票
您所在的用户组没有投票权限

网友:
我的个人习惯,即使一时找不到问题也不会盲目的加焊,焊工再好的人也不能保证自己的100%不出问题,如果稍有不慎,一点点问题,一点点连锡,对你后面的继续检测造成的困难是不可估计的!
实在不能直接找到故障点时也要大方向的区分一下,分部分来排除故障.

网友:
个人不建议全板加焊。全板加焊虽然可以解决一些故障,但并不是万能的。甚至更有可能会引起其它故障,导致后续的维修更加困难。

网友:
还头次听讲这样修板的。

网友:
有机会要试试。

网友:
投票结果是100%不能解决问题啊,大汗

网友:
牛年牛人用牛办法!全板加焊

网友:
我比较懒!我喜欢找到点后,一枪击毙故障点。虽然有时候也会走点弯路,但是那是一种快乐。对于故障点都不知道在哪里的公司,用菜修法,地毯式的换芯片,表示深深的鄙视。

网友:
全加焊,修一个出来还不得一两个小时呀,机会太小了,也太花时间了

网友:
我也不赞成全板加焊,通过观察测量,找到问题根源,再对症下药,才是解决之道,焊过的芯片,样子很难看的

网友:
全板加焊的我见的多了  有些甚至到无耻的地步 见带腿的都焊一下  而且焊工恶心 叫你看了就不想动  所以 本人是严重鄙视全板加焊的  说句难听的  可以不会修 但不可以瞎搞

网友:
见到这种情况我通常是力口收40%的费用

网友:
这种情况我经常见到,来到俺们这里的全是2手板,他们找不出来问题就乱焊一气.有1次修1个旭日150,来了不加电.结果1看全板被焊过,等我清洗过以后,1看,IO焊反了,换正一试就好了

网友:
见过一个全板加焊,要命的还是用松香加焊,引脚都是厚厚的松香。清理掉都要花很多时间。。

网友:
象我这样的 菜鸟就喜欢瞎搞了。。搞过好多坏的。。现在变乖了。。

网友:
为什么没有 第7个投票“全板加焊的是牛人”我投这票~

网友:
个人觉得无必要最好不要全版加焊

网友:
从来没这样修过,第一次听说

网友:
这两天修好七台笔记本,2台是电路故障,5台BGA故障

网友:
没有水平就不要修
这样搞没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