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31屏显故障

楼主(2009-02-12):
IBM X31,开机屏暗,初步判断是高压条或者灯管问题,其高压条主控是MP1015,测供电正常,再测5脚“En”端,在开机时无3.3V高电平触发信号。检查相关的两个NPN贴片(型号:26、76),发现与5脚相连的76各脚开路,换之,再开机,屏幕正常显示,但在即将进入XP登陆界面前屏幕再次变黑,反复几次均如此。黑屏时如果VGA输出外接显示器,按下切换按钮后,外接显示器上显示正常,说明主板输出基本无问题,而开机到登陆界面期间显示正常,也说明高压条功能基本无问题,那为什么会黑屏呢?仔细检测,发现黑屏时MP1015的5脚由高电平变回低电平,顺着查下去,一直查到了屏线与高压条的接口槽的1脚,此为从主板过来的控制信号端。到此就不知如何查起。因本人初学,不清楚控制屏幕的控制信号的原理,是开机后只要屏亮就一直保持高电平呢,还是屏亮后就变回低电平,靠高压条上的控制电路的自保保持高压电路的工作,请各位前辈指教。

网友:
补充一下,如果先外接显示器再开机,则外接显示器的显示在整个过程完全正常

网友:
要是高压上没电压  就改个高压板 上主板上拉主电压  屏上拉个3V  在拉个地  就可以了  我就是这样拉的    没办法  要是让客户去修主板  钱多了  客户也不愿意  自己这样改一个 又方便 省事  也不会出错  LZ  不防试试   改一个公用的高压板

网友:
谢谢楼上的。如果没办法,也只有改高压板了。主要是想知道故障的原因是什么。

网友:
这样的情况一般都是改高压板!!!!

网友(2009-04-01):
改了高压板就会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