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刷显卡BIOS坏了(以写入详细的说明情况)

楼主(2009-02-12):
谢谢斑竹细心的帮我移动到显卡维修区
因为显卡刷坏了 黑屏 自己做了个开机就可自动刷回备份BIOS 我不知道刷新显卡BIOS的自动批处理文件哪写错了 插上刷坏卡还是没反应 BIOS里也是软驱启动 就是还原不了 高人帮我看看
显卡
黑屏

网友:
具体详细的说明一下情况
1 因刷错BIOS文件 紫金花440.rom 重启后显示器黑屏 键盘灯不亮 不是显卡彻底报废了吧
小结:在网上查了一下资料 然后开始试着操作
2 440.rom 绝对是原BIOS备份文件 (因没有PCI显卡 只有软驱(软驱绝对好使) 所以只能用批处理文件恢复 不知道是不是批处理文件做的不对 导致无法恢复)
3 BIOS里设置顺序是一 软驱启动 二 硬盘 三 光驱 (都设置软驱也是一样 开机也设置了自检软驱 是不是还需其他设置) 这样设置后用好显卡可以顺利读取 坏显卡就没反应了
4以上是刷新及还原失败的一切过程

网友:
好多年都没用过软驱了,建议你买个旧的PCI卡,很便宜的。
BIOS芯片是什么型号?刷新时,要核对软件是否支持BIOS芯片。

网友:
我的显卡型号是 nvidia geforce4 mx 440 with agp8x 背面写的是BTI ML-1 94V-0 我是用nvFlash刷新的
因为PCI现在不好买了 所以想用现有的软驱恢复BIOS

网友:
宝龙达 BD3306 Geforce4 MX440 AGP 8X A4 64M DDR
Bitland(宝龙达) BD3306 内建NVIDIA GEFORCE4 MX440-8x高效能2D/3D图形加速芯片;核心频率:275MHZ;显存频率:250MHZ*2;支持AGP 4X/8X接口;板载4颗8M X 16显存;64MB、128bit帧缓冲接口的 DDR SDRAM,显存带宽4.0GB/S;RAMDAC:350MHZ;支持Direct3D 和 OpenGL;全屏、全帧的速度视频回放加速;高性能的256位3D/GUI/Dire

网友:
你可插上 测试卡 看看 是不是挡在25位置
440的卡子 一般bios 坏了 会挡在25不走的 所以你有可能没进入 dos
还要给版主讲一下 你的刷新命令 我到现在 就没用过 也没见到过
不过主板bios 刷新命令 倒有些相似!
nvflash -4 -5 -6 ***.rom
然后进入dos 执行批处理时 按“Y” 键 连续按 直到听到主板喇叭“ 嘀”一声 等一下子就可以了

网友:
显卡修好了
坛里有篇文章专门讲如何刷新的,已经说得很全面了。

网友:
黑焰
批处理内容写错了。

网友:
找块PCI显卡,刷就可以了,盲刷很烦的。。。

网友:
执行批处理后 要按几次Y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