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驰重炮手GF6600花屏

楼主(2009-02-12):
GF6600PCI-E 128M DDR 128BIT

开机有坚线。进入DOS有也坚线。。
U88           U87

          GPU
                                  U86

                                  U85

网友:
笨死啦。测试结果还没有上传
版主下一次忘记啦。你就骂我。。
我是用MATS7600来测试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FBA[31: 0]           0            0            0
FBA[63:32]           0            0            0
FBC[31: 0]           0            0            0
FBC[63:32]           0      8468608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C56 C56 C56 C56
Read    Error Count: 0
Write   Error Count: 8468608
Unknown Error Count: 0

BIT  FRONT WRITE  FRONT READ  UNKNOWN
---- ----------- ----------- -----------
C56     2117152           0           0
C56     2117152           0           0
C56     2117152           0           0
C56     2117152           0           0

网友:
有一个位C56出问题了,可能是显存虚焊也可能是GPU虚焊,建议先加焊下U87显存试试!

网友:
(我爱是卡):请问你是怎么样看显存有问题。有图来看的吗。我一个新手不是很懂。。

网友:
最近我把论坛出现过的显卡显存的定位数据全部整理到了一起,分析下来应该是U87,这个结果是我分析了其它显卡的定位数据得出的结果,给你作参考。

网友:
希望你不要什么故障都发贴,这样对你不会有太大好处,先自己学习,然后再自己进行独立修复!实在不行再发贴!

网友:
我个人觉得应该是U88 出问题了

网友:
U87----U87有关电路  GPU都有可能

网友:
哦,怎么就没人给我评分呀!!!给点鼓励也好呀!!!

网友:
哦,怎么就没人给我评分呀!!!给点鼓励也好呀!!!
引用 网友A:

你要加分还是减分!!!
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个贴子!

网友:
6600用MATS7600测试,本身是不是就有错啊,我是新手,不要笑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