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6728 主板CPU供电偏低!

楼主(2009-02-12):
V星865 MS-6728 主板 上负载 CPU 核心电压0.9 复位0.9  PG 0.9 供电偏低了。
请问那位高手知道 那里出问题 才能引起 电压偏低呢?
之前是CPU座 出问题 压紧散热片 CPU不跑马。之后不管压不压都不跑马了。

网友:
假负载上0。9V有的正常

压紧散热片 CPU不跑马。之后就不跑马了。不明白这句话意思,是压紧后跑马的话就是U座虚焊了。

网友:
就是,后一句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是U座的问题就座U座了

网友:
865的 主板 CPU 电压一般 0.9 正常的     压紧散热片 CPU不跑马  说明你主板CPU座虚汗了 加热一下试试看

网友:
补充:核心电压1.2V-1.75V上管的S极有双波或三波,主时钟0.45V左右,频率不固定,来自主控的时钟IC,复位电压1.7V-0V跳变,PG电压1.5V左右受电源芯片控制,有北桥提供只要有高电平就可以的 ,CPU假负载上四个0.8-1.2V有一个都算正常

网友:
之前压紧CPU 是不跑马,不压CPU 跑马正常。
后来 就不跑马了。怎么样都不跑    测量CPU供电 偏低!

网友:
CPU 座 补焊 过了  问题还是一样。 检测卡FF  MOS管 供电电压偏低 !

网友:
换一下电员管理IC试一下了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都换过了。问题还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