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Y 这块主板是什么坏了,请大家帮助。

楼主(2009-02-12):
VIA694X主板370针, 外核电压标准应该2.5V,实际测试没有电压。其它电压基本正常,开机诊断卡就显示08就不动了,CPU工作不知道是什么坏了,请大家帮忙,谢谢,谢谢!!
cpu

网友:
694的 主板 你上的什么样的CPU 图拉丁的能上吗 试试CPU 老主板一般 I/O坏的不少 内存电压试试看哦 你说的问题 看不明白什么意思 嘿嘿

网友:
370有的没有2。5V外核电压

网友:
这个问题真懒得回答 以前说过很多次了
370没有外核电压表示可以上图拉丁!
08应该是档内存吧 以前记得修过一些 但是很久不修忘记了! 基本的工作条件自己慢慢查

网友:
VIA694X主板370针,上的是C洋 1000MHZ CPU, 外核电压标准应该2.5V,实际测试没有电压。其它电压基本正常,开机诊断卡就显示08就不动了,诊断卡08显示是CPU故障,换了CPU也不行,CPU还是工作不知道是什么坏了,请大家帮忙,谢谢,谢谢!!

网友:
VIA694X主板370针,上的是C洋 1000MHZ CPU, 外核电压标准应该2.5V,实际测试没有电压。其它电压基本正常,开机诊断卡就显示08就不动了,诊断卡08显示是CPU故障,换了CPU也不行,CPU还是不工作,不知道是什么坏了,请大家帮忙,谢谢,谢谢!!

网友:
跑2.5V线路,看看是哪个供电元件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