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MS-7156 865PE-V2 V星BIOS.谢谢

楼主(2009-02-12):
今天接到一块主板, 型号是V星MS-7156   865PE-V2..是BIOS 坏,
找了很多 都没找到,
希望大家帮我找找,
谢谢

网友:
865PE-V2应该有3种PCB版本的,BIOS也不能通用
另外不建议安装OEM版本的系统OEM系统都是做过特殊更改的
你要的是哪个版本的BIOS这里只有一个5.2
http://taiwan.msi.com.tw/index.php?func=downloaddetail&type=bios&maincat_no=1&prod_no=240

网友(2009-12-25):
还有没有其他版本

网友:
这个可以的

ms-7156 865pe-v2.r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