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海845跑C1,FF

楼主(2009-02-12):
新华海845主板来回跑C1,FF.加内存也不向下跑.就在C1,FF上来回跑.和重启差不多.
主板好像换过北桥供电场管.北桥上的电容两端阻值为3欧.
内存供电正常,时钟正常,CPU供电正常,复位正常.
cpu
cpu供电

网友:
内存附近有一个和时钟差不多的芯片,因为DDR内存需要更多的时钟,光靠时钟主芯片提供远远不够,在内存插座附近补了一个时钟芯片为DDR内存提供,它的基准时钟来自北桥,这个地方有问题,累死你也想不到。

网友:
谢了,我查一下..

网友:
不行.这个板子上就有一个时钟芯片..,内存的时钟是内北桥提供的.

网友:
845 intel 芯片组时钟就是来自北桥的
VIA芯片组基本上会有2楼说的那种情况

网友:
IO还不太好找来着.这个IO是用的ITE8712F
我这里只有8702

网友:
换时钟芯片旁地电容 可能是滤波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