硕泰克SL-9550-XD 显卡装驱动黑屏

楼主(2009-02-12):
一块硕泰克SL-9550-XD 显卡,不安装驱动,可以进桌面,安装后驱动后进桌面就黑屏死机,驱动换了N个版本,故障依然!!求高手指点 !!!!!!!谢谢了!!
桌面

网友:
把显卡的BIOS换新下来看看。

网友:
你把GPU改成9600就OK了

网友:
先查显存电路,再测G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