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主机每天早上要重起几次才能开机

楼主(2009-02-12):
大前天早上维修了一台电脑,问题是每天早上上班电脑开机没有显示,还有内存的报警声,但是再重起一两次就可以了,诊卡C1。。 E3。。检查主机表面没有发现发热就表面损伤的现象,根据维修经验属于内存表面生锈,把内存用橡皮擦一擦,再装上去发现问韪解决,还是不放心,又把所有的电断掉电池拿掉(客户说每天早上要开一两次才可以开机)过了3个小时(想想里面的原件也冷了,电也清空了)开机OK,主机一次就起动了,客户拿走了还夸我的维修技术可以,昨天客户又拿过来还是老问题,晕
当我花了1一个小时跑完所有线路时,超晕,没有发现任何问题,今天下午特发此帖请各位达人请教

网友:
供电电源不良或者主板上的滤波电容老化引起的问题的可能性相当大。

网友:
还有灰尘过多

网友:
具体内容不看了 看标题
先更换更好的电源 然后考虑主板的滤波电容 当然也电源不换也可以 看看滤波电容是不是有爆浆的 基本问题都这些!

网友:
谢谢各位,我再去看看电容先,但是检测过电容都没有什么问题,至于电源这个我测过没有问题的

网友:
我觉得晶震的谐震电容有问题也会有这种现象

网友(2009-04-12):
看看是不是电源里面有电容爆浆,再换一下32。768晶振跟那两个贴片电容

网友(2009-12-20):
开机问题 多半是电源内部或辅助电压5V滤波电容问题

网友:
电容爆了就会出现那样的问题了

网友:
大多都是电容爆浆引起的

网友:
电源有问题也会这样,可以用一个好电源试试看

网友:
应该与主板上的滤波电容有很大关系!

网友(2013-05-16):
应该不是电源问题  看看是不是BIOS有问题 如果方便就刷个试试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