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262笔记本外接显示器能亮。不外接不亮【已解决】

楼主(2009-02-12):
ACER 4262笔记本外接显示器能亮。不外接不亮。屏幕灯管亮。但不是白屏。没信号一样。求助。

最终确定屏坏了

网友:
如果确定屏没坏,那就是显卡虚汗了

网友:
显卡应该没有问题!如显卡有问题的话外接也不亮的,量一下屏线

网友:
如果确定屏线和屏没问题,那就是显卡虚汗了

网友:
屏没问题。。用外接驱动板能点亮。屏线都接好了。客户说偶尔能正常。重新开机就不行了。现在开机出现屏幕变黑。本来就黑变得更加黑。进系统什么都正常。外接都正常。显卡也刚做好BGA重新上的锡珠。屏供电也没被拉低。3.3V正常。现在在重点检查4楼所说的LVDS电路部分。。。。

网友(2009-03-14):
如果外显能工作,没有必要老BGA。

网友:
是不是高压板坏了啊

网友:
笔记本屏用通用板能点亮,并不能说明屏就是好。

网友(2009-05-06):
楼上说的对呀。。我就遇到过一次这样的问题。。。。。。。。这下可是相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