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通FMV-612MG3开不了机,附主板图

楼主(2009-02-12):
顾客有一台本本,富士通FMV-612MG3,很旧的本本了,听她说是被雷击过的,
开机没反应,因为万能表有点问题,所以测不了电源适配器和电池的电压,换一个电源适配器也开不了机.找不到保险在哪,好像网卡那有短路的痕迹.
以下是那个本本的主板图,500W像素的,可以看得很清楚,希望有高手能够帮帮忙

网友:
楼上的兄弟,这里的师傅不是神仙!
就几张图片又怎可以知道什么问题?起码要说说待机电压,待机电流等吧。
既然是被雷打坏的,先卸下网卡试试吧

网友:
明天修好万能表测一下再说啦,知道怎么回事的高手说一声哦

网友:
网卡肯定报销了,南桥也有可能一起挂掉

网友:
同意楼上的,还是先拆下网卡来看看吧,如果电流过高的话,南桥就保不住了。

网友:
你给他推销一个好本本呀

网友:
被雷打有两个可能,一是经网线,2是经电线。第一种较多。

网友:
呵呵,修不好的话,我这里好像都有一块这种主板,他们説的对,网卡和南桥

网友:
前天把电源拆开了,电源也被烧了,那小电阻太小了,看不清是什么元件,但用其他的电源也开不了机,本人是新手,不知道怎么测待机电压,待机电流。有劳高手说一下

网友:
被雷击嘛```从防雷芯、网卡、南桥、以及注意下小元件

网友:
没 万用表你 怎么修

网友:
需要量測一下吧~

网友:
要把网卡拆下来,是要把网卡心片拆下来,还是要把这个东西拆下来啊

网卡心片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