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问一下怎么安装光驱

楼主(2009-02-12):
请各位老师不吝赐教.

我今天弄了个光驱,
发现客户的是长城品牌电脑, 就是那种摁一下 弹出光驱,机箱挡板翻开,退回去,机箱挡板合闭的那种.
我没有办法把它的旧光驱拆出来,把螺丝拧掉了.拔不出来,前后都拔不出来.

谢谢.

网友:
拆前脸不行吗?

网友:
前脸.没有可拆的地方啊.看了看前面板后侧没有任何螺丝,唯一有螺丝的地方就是 机箱底下 有个塑料壳,四个大螺丝,拆了, 还是看不到有再可以拆的地方.

网友:
用撬棍,不是开玩笑,我拆过一款三星的机箱就是用撬棍硬撬开的前脸才拿下来的。那个前置面板安装的卡具太紧了,用手根本就掰不动。

网友:
感谢楼上的狮子王前辈.

网友:
解决了?还是没解决啊?品牌机最麻烦了,我见一些IBM DELL也是很麻烦的说!

网友:
-_-!  前面板 是塑料的万一翘坏怎么办

网友:
不是很好弄,上次我就把人家的面板弄坏了,从下面撬,用点力气才能出来,很紧的,只能从前面出来

网友:
如果实在撬不开就建议客户换机箱.

网友:
....机箱面板用撬棍撬..那机箱一定很不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