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拓硬盘,能分区,能装系统,无坏道,就是不能进系统

楼主(2009-02-12):
我的一块迈拓四十G硬盘,能分区,能装系统,检查了,没有坏道,有一次用diskgen格式化,说是
零磁道有错误,格式化不了,可又试一次,又格式化了,还用ghost装了系统,然后从硬盘启动时启动不了,显示,disk error,磁盘错误,到底是磁盘哪里错误,没有提示,高手帮帮忙吧

网友:
用MHDD扫描一下,看最前面是不是有坏道 ,如果是,你就惨了

还可以砍掉前面一断

网友:
可能是软件弄坏的

网友:
在BISO关闭写入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