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61 加电不显故障!

楼主(2009-02-12):
机器故障是这样的:不接电池的情况下,接入外电自动加电,如果是长时间不接外电或电池,接入外电时就可以正常跳码并显示正常,亮了一次后关机再手动加电的时候不跳码显示FF,电流上到1A,有时跳FF的时候,十秒左右会自动重启,重启有时会跳码正常,但大多数都是不跳码的,一般是自动重启一到两次就不重启了,一直显示FF,当除去电源十多分钟这样又可以正常工作了,不懂是什么问题!请各位高手指导一下,现在还没有思路~!
自动重启

网友:
没有人帮忙看看吗??

网友:
可以看下CPU供电芯,加焊不行换新的试的.

网友:
加焊过了,没有用,CPURST信号不正常,只有0.46V

网友A:
不懂帮顶不懂帮顶不懂帮顶不懂帮顶

网友:
应该有电容性能不行的了 换周围电容试下

网友:
BNEQ S53要按开机键好几次才能开,以后开机就一切正常了,进系统时还掉电!怎么回事呢?高手们解决下啦1

网友:
PG信号 正常吗

网友:
X61都有人搞了啊,学习一下

网友:
电容不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