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机每天早上要重起几次才能起动这是哪里故障

楼主(2009-02-12):
大前天有位客户拿来一台主机说是早上上班要重起几次电脑才能起动.拿过来是发现还有内存报警,诊卡检测有C1..C3的来回跳变,用橡皮把金手子擦了,OK,可是过了两天客户又拿过来说还是老问题,特请教各位达人

网友:
先换个电源看怎样.

网友:
换内存一试

网友:
是只每天早上有这毛病么?有些主板对温度敏感。碰到好几个这样的情况了。

网友:
是什么主板的?映泰主板有的型号可能要刷BIOS就可以解决问题,是其他主板就要看看主板和其他配件的兼容问题了,我也遇到过昂达主板和昂达神戈显卡不兼容的问题,开机需要到CMOS等2分钟后重启才可以启动,后来换了显卡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网友:
注意主板 显卡电容

网友:
应该是主机电源的问题

网友:
换内存试  BIOS 加焊下

网友:
我遇到的是七彩虹板子,客户说明天早上要开几十次才能开机,电源换了也不行。最好把主板换了就好了,估计是天冷的缘故。

网友:
看是不是电源,在确定主板是什么主板了,AMD的还是INTER的

网友:
是不是CMOS里面有一项电源管理设置的问题啊!!!

网友:
专题故障--------天一冷就开不了机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972-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