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K7VTA3主板的怪问题

楼主(2009-02-12):
这是一款老主板了,今天换了CPU风扇扇叶后(只拆扇叶,不拆铝座),开机通电了一下就自己断电风扇不转了,裸板试机只插内存条和CPU,故障依然,但不插内存条只放CPU的时候不会自动断电,或是不放CPU只插内存条的时候也不会自动断电,个人认为是主板故障,但不知道是哪方面出了问题。希望各位大哥教教我,支支招。

网友:
看看那里有短路

网友:
测电源针看哪根线短路,打阻值,然后再查相关线路

网友:
也有可能是电源问题,先排除了电源问题再查主板.

网友:
换电源,然后测CPU和内存确定是不是主办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