辅助电源变压器发热(已解决)

楼主(2009-02-12):
检修一个电源,紫线5V,绿线3.7V,短接绿线,风扇动一下,电源不起动。
发现辅助电源变压器发热。首次遇到,请各位帮忙分析下是什么原因,该如何检修??

网友:
变压器发热说明可能有过流、短路现象。你测测tl494的12脚电压多少?还有辅助电源的全部电解电容都应该拆下来测试容量。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
谢谢楼上两位,根据你们说的,明天我再仔细量量。
有问题再向两位请教。

网友:
请问短接绿线时,ATX插头是插在主板上的吗?如果没有插到主板上,就要查电源了,反之也要查主板

网友:
辅助电源输出的电容全换了,变压器不发热了,可是有个电阻发热了。
该如何查??

网友:
参考电路:

网友:
楼主的图看不清楚,是1k5的电阻吗?我怀疑辅助电源的电压有问题,过流了。还有不知道你的电源是否有7805,如果有的话,5vsb会正常,但tl494的供电会异常。你可以查查tl494,有可能已经烧掉了。我前几天才烧掉了一个tl494。

网友:
换一个大功率的一试,可能是原来功率小虚焊造成的.

网友:
楼主的图看不清楚,是1k5的电阻吗?我怀疑辅助电源的电压有问题,过流了。还有不知道你的电源是否有7805,如果有的话,5vsb会正常,但tl494的供电会异常。你可以查查tl494,有可能已经烧掉了。我前几天才烧掉了一个t ...
引用 网友A:

是1k5的电阻,电源有7805,5VSB是正常的。绿线电压是4V左右。
1K5的电阻是给两个945供电的吧,是不是双945那路的问题???
TL494我再查查,有问题再向你请教。谢谢先!!

网友:
回复 网友B:

已经换功率大的了,原来那个1/8瓦的以坏掉了。
是494的问题,还是双945那路的问题??请教了。谢谢你!!

网友:
上个清晰的图,(不是本电源的,借用说明情况):

网友:
回复 网友B:
已经换功率大的了,原来那个1/8瓦的以坏掉了。
是494的问题,还是双945那路的问题??请教了。谢谢你!!
引用 网友C:

首先在不确定是否有过压、过流的情况下我不建议你换更大功率的电阻。因为这部分电路的电阻都是限流、分压居多,一般很少烧掉,重点还是考虑一下造成损坏的原因比较好。图中1.5k电阻、in4148连接的就是tl494的12脚,你先测出该脚电压再说。我怀疑辅助电源494供电的整流管有问题,或者电压升得很高。你测量辅助电源两组电压最好在次级整流管之后查,5vsb由7805输出肯定是正常的,不能正确反映辅助电源的问题。双945(1815)那里是由辅助电源和+12v共同提供电压的,不会影响1.5k的电阻。但辅助电源输出电压升高可以烧掉945,你也要查一下。

网友C:
首先在不确定是否有过压、过流的情况下我不建议你换更大功率的电阻。因为这部分电路的电阻都是限流、分压居多,一般很少烧掉,重点还是考虑一下造成损坏的原因比较好。图中1.5k电阻、in4148连接的就是tl494的12脚, ...
引用 网友A:

按你说的查了一下,是辅助电源电压过高,接近50V。
我换了一个电容50V4.7uF的,电压正常了,27V左右。
现在电源正常工作了。
再次谢谢你!!

网友A:
按你说的查了一下,是辅助电源电压过高,接近50V。
我换了一个电容50V4.7uF的,电压正常了,27V左右。
现在电源正常工作了。
再次谢谢你!!
引用 网友C:

虽然正常工作了,还是建议你加多点负载试试。正如我前文说两个c945也要检测,如果不能带动大的负载,可能两个c945和tl494都要换掉,这个问题一定要注意。50v还没有烧掉494,你的运气真不错啊!呵呵。
如果电源确实修好了,把这个帖子编辑“已解决”,有分加哦。

网友:
总结一下,辅助电源变压器发热是辅助电源输出电压过高50V左右引起的。
更换所有输出端电容,问题还没解决。
最后换了辅助电源中的50V4.7UF电解电容,输出电压正常了27V左右,TL494CN也烧掉了,只好更换。
现在电源正常工作了。
谢谢各位的帮助!!!

网友:
回复 网友A:

50v还没有烧掉494,你的运气真不错啊!呵呵。

真让你说对了,运气不好,494烧掉了。两个945没事的。
带负载试了试还是很正常的。
在此谢谢你,非常感谢你的帮助!!!
有问题再向你请教,^_^
也谢谢其他的朋友提供的帮助!!

网友:
我也补充总结一下。
这个电源的故障其实就是辅助电源初级震荡条件改变导致输出电压升高而发热、烧坏元件。此电源做工很差,辅助电源没有光耦反馈和tl431组成的稳压电路,输出端就是一个7805提供5vsb的稳压。估计这个辅助电源电路如下图:自激震荡的产生主要是依靠电解电容c41和l2绕组,没有任何反馈或保护。电解电容靠近散热片,日久天长受热烘烤容量下降,回路的震荡频率发生改变,输出电压升高,因此变压器发热增大。5vsb由于有可靠的7805支持,因此电压纹风不动,造成一个正常的假象。相反494的供电就惨了,缺乏稳压回路,电压升高,连1.5k的限流电阻都能烧掉,494自然挂掉。既然是偷工减料的电源,辅助电源的输出端电容也好不了哪里去,而且电压升高也让寿命缩短,因此都要更换。
其实楼主还应该查查1.5k电阻相连的in4148,估计有可能击穿,不更换可能也没有多大问题,但时间长了这个电源一定会再出问题的。1.5k电阻换回原功率的比较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其实楼主还应该查查1.5k电阻相连的in4148,估计有可能击穿,不更换可能也没有多大问题,但时间长了这个电源一定会再出问题的。1.5k电阻换回原功率的比较好。

好的,我会查的。1.5K电阻换回原功率的。
看了你的总结,有学到很多道理。谢谢!!

附上辅助电源电路图:

网友(2009-05-21):
哦 原来这样 以前都不怎么关注电容的 只要没鼓都不管了  看来 他也能引起很多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