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那位高手知道怎样提高集成显卡?

楼主(2009-02-12):
我有部机玩游戏卡,内存是512的:主板是845的:集成显卡:CPU是2.13的:玩2D游戏也卡,我知道在BIOS也可以调,还有什么办法吗:那位高手知道啊1!
cpu
显卡

网友:
你到CMOS里看一下主板是否能化到最大显存!一般都是从内存分过去的

网友:
8M ,换主板加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