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信TLM2077液晶电视颜色不对

楼主(2009-02-12):
客户送过来时颜色不对,偏黄,客户说搬家搬了一下就成这样了,不知道液晶可不可以进工厂模式进行颜色校正,如果能进该用那些键进?

网友:
1.我個人認為~不是調整就會恢復正常

2.如果能进该用那些键进?~我想這需要打TEL去詢問原廠吧!~

3.建議你拆開來check~如果說~"真的"搬家搬了一下就成这样了
  那極有可能是~裡面的cable line~鬆掉 or 電容有問題

  總之~許多種可能多有!~

网友:
如果信号输出部分部件虚焊或损坏也会造成该结果,容掉的可能性大点。是技术员的话,就自己拆开检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