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断电

楼主(2009-02-12):
今天遇到一个机器,接电源后自动触发.然后不一会就自动断电了.不知道,什么问题,希望大家帮助

网友:
把机箱上的开关拔了

网友:
电源换过了.还是不行.机箱上的开关没拔.,但是他自动触发啊.

网友:
自动断电后你再触发可否上电???
自动断电的板你千万不要强行上电.断电的板先查12V 3.3V 5V有没对地短吧.

网友:
看看不插12V会不会断电 如果不断电就是CPU供电部分故障

网友:
自动断电后就不会再上电了.得把电源插头拔下等会,再插下就又自动触发了

网友:
1、把奔4头拔掉(要是不掉电就把CPU供电的MOS管去掉一个一个量)
2、开关坏   (不插开关线  在主板上单独点开关)

网友:
直接把板子拆下来,看能不能正常使用了。先确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