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正EP-5EGMI 开机是好是坏

楼主(2009-02-12):
磐正EP-5EGMI 开机风扇转5秒就不转 然后你不动它 接着在转 除非把电源拔了要不一直这样 ,把COMS清下 等会就正常了,玩一天都没事,关机一个半个小时后再开有跟开始一样,是那里原因啊
晶振换几个了不行
原因

网友:
看看内存供电电压正常吗,有时内存电压不正常会出现你说的那中情况,风扇转转停停。

网友:
先看看...重启键有没有问题...这种一般是供电有问题...查下各个供电...最好也换个电源看看...

网友:
如果用清CMOS就正常的情况
最好刷一下BIOS或者换新片刷

网友:
BIOS刷了 内存供电也正常 还是不行啊 郁闷

网友:
看一下是不是南桥虚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