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看一下这个低音炮功放板

楼主(2009-02-12):
这个低音炮功放板接通电源高音与低音均没有声音,请大家一起研究一下是什么部位出现问题!!!!万分感谢!!!

网友:
你把各芯片的型号发上来大家才好分析呀

网友:
先从电源入手,那个大电容有多少电压啊,看你这个板可能是12V,然后检测输入端口,用螺丝刀碰触听有否杂音,再检查调音量位置,输入信号听有否杂音,再检查输出那两个芯片,脚位是11个,型号两个应该是一样的,
也要检测喇叭,音箱是很容易修的.

网友:
晕人才啊,要是看的出来的话.万用表,示波器就不用生产了,也节约资源啊
只能发个电路来分析一哈哦

网友:
已经解决了,谢谢各位大哥了,这是朋友的低音炮以前没修过这东西,到朋友家什么都没有只有一把电络铁,找了耳机点着试还是找到了毛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