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LIPS 107S6 显示器,菜单一直在

楼主(2009-02-12):
PHILIPS 107S6 显示器,菜单一直在,还一直变,图像也不清楚,图像是虚的,请高手指教

网友:
把所有按键换了再看是什么情况,PHILIPS的机子按键坏得多.

网友:
谢了,我试下,不过图像虚怎么办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图像虚是怎么个情况,最好有图,是不是模糊哟?

网友:
把按键换了.再调一下菜单里面的摩尔参数.

网友:
我的机子也出现这样的问题,换了按键OK!看来philips的机器这是通病。

网友:
这样的微动键都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