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空载正常,接主板后没法启动。

楼主(2009-02-12):
电源短接黑绿线,正常启动了,只是启动时有轻微的“吱”的一声,但测各路电压正常。
接主板后,风扇一转既停,然后便无任何反应。
换了大电容,换了整流桥,换了紫色线的输出电容,没效果,请教哪里最可能是故障点?
主板

网友:
多数是主板的问题了,主板有短路导致电源保护,要排除电源的问题,可以多接一些负载,光驱硬盘多接几个,这样让电源多一些负载,排除电源带负载能力差的原因。

网友:
先感谢帮助解答,不过主板肯定没问题,因为一直在正常使用。

网友:
输出电解电容换大点吖,很难说啦,输出电压正常接负载拖不起,有支一声看一下肖特基二极管排有没有虚焊吖。

网友:
各路电压都正常?PG信号也正常吗?如果这个PG信号不正常的话也是不能开机的!如果PG信号正常,又排除主板的问题,那有可能是肖特基二极管或是滤波电容有问题!

网友:
我也有一个这样的电源,也还没修好,LZ修好了告知一下。

网友:
高压部分的电容是大家忽视的元件,换了吧。

网友:
把两个推动管拆下来测测看

网友:
如果主板正常,将有问题的电容换掉后,跑电路看是不是有三极管坏掉了!!

网友:
如果主板正常,开机后,辅助电源有输出吗?

网友:
应该是电容,有负载,可能供电不足
!!!,

网友:
可以换个主板试试啊

网友:
应当是电源的带负载能力不足,

网友:
是电容吧。试过一个空载正常,上主板就没反应的。后来再查才看到一个电容有一点点鼓,换过后就OK了。

网友:
atx电源设计上有个过流检测 这个检测电路有故障会导致带不动负载 假如电容都完好 可能性比较大 具体电路怎样 我也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