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显卡位数

楼主(2009-02-12):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FBD[ 31:  0]       893755     24564742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Read    Error Count: 893755
Write   Error Count: 24564742
   关于上面所显示的FBD[31:0]   是不是说明这个显卡是32位的
      而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才是出错的位置呢     请知道的老师给个答案

网友:
32位这么小?你的是什么型号的卡呢?有没有板卡的照片?这样别人分析起来容易些,如果有四个区A,B,C,D。每个32位的话就是128位了。不过具体还是要看核心是什么型号的。不知说的对不对,高手指正。

网友:
是品牌机里面的  牌子就不晓得老  是MX440的GPU   64M的显存   传不上来图片 只有打包咯  摄像头拍的 将就哈

网友:
报告说你的显存32个bit都出错.你的应该是DDR显存吧,量一量就知道。

网友:
NI你好  我现在是学习阶段  我这卡是DDR内存的,但是你说的量一量 我就没有搞懂你的意思,还有就是我现在没有搞明白显卡的位数怎么看 32位64位128位  怎么分辨,比如说这显卡到底是32位还是64位的呢 如果是32位的话是不是说明这卡所有显存都在报错,如果是64位就是说明前面一组显存报错 不知道我这样说是对的不 多多指教

网友:
你这个就是32位的卡

网友:
上面显示  不是就是全报错哦

网友:
上面显示  不是就是全报错哦
引用 网友A:

不懂怎么测量可以学习一段时间多看看贴子

网友:
边看边实践嘛  嘿嘿  光看不实践  学得慢

网友:
边看边实践嘛  嘿嘿  光看不实践  学得慢
引用 网友B:

你学习的方法和太度不对!
还是把基础的知识搞明白,这样对你有好处!

以后与维修无关的话题不要在技术区发贴回复了!

网友:
GF4应该不会有32位的吧。。。

网友:
是啊,我也找了一些mx440资料,发现都是128M/64位或者是64M/128位的,mx440的卡没有32位的吧?晕了。。。。。。。

网友:
经过研究这么久我终于发现它是64位的  4块片片 每片16位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找了很久也没找到,关于测量的详细的帖子!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找了很久也没找到,关于测量的详细的帖子!
引用 网友D:

好吧 为了大家学好显卡我会把我的一经小小经验写成文章过段时间上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