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技KV--85不开机

楼主(2009-02-12):
开机直接显示76或41.供电全都正常,CPU  内存换过,BIOS刷过  I/O也换过还是不好。求高手解决。

网友:
41就是BIOS的问题了,在刷一下把

网友:
换个BIOS芯片再刷

网友:
I/O换了两个,BIOS芯片也换过  BIOS刷过N遍     还是不行。

网友:
直接显41
没有代码变化过程吗?如果是这样,那就当成无代码来修

网友:
CPU座虚焊或北桥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