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151改鼎科板的怪故障

楼主(2009-02-12):
这个机器的驱动板严重烧毁,换鼎科的免程序板后试机一切正常,可是我修另外一个显示器的时候在同一个插座上插了一下电源插头,这个修好的显示器就坏了,变成了自动的开关机,无奈我又拆机检修,拔掉面板故障依旧,由于有其它的事情,搁了半小时,再次开机又好了,没有接面板,我又特意拿了个12V的电源在同一个插座上通电,邪门,又坏了(插座绝对不打火,没有问题),各位帮忙给看看是哪的事情?先谢谢了!

网友:
换个好些的电源试试!

网友:
是不是驱动板背板短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