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笔记本不外接不显示故障排除一例

楼主(2009-02-12):
今天遇到一台怪异的笔记本问题  海尔牌子 945的芯片组 具体型号不详,是同行拆成半裸的机器给我的.
故障如题
试机的时候发现屏不显的时候背光也不亮,亮起来的时候屏图象很正常.于是我就分析可能是设置的问题,实际上不接外接显示器的时候根本就没过显卡,电流一直卡在0.70不动了,正常应该跑到1.2~1.5之后了.于是测试各分组电压,正常.想到与外接显示器有关联,就从VGA的座上来分析情况,也许与接地有关系吧.分析后觉得可行于是就用不同的VGA线来测试 另一头不接显示器.结果发现规律:用液晶改板的VGA线空插每次绝对可以点亮.用VGA对接线不能点亮.经过对比发现了不同点,靠近VGA的RGB那一排的最后一个脚必须是要接地机器才可以点亮!于是就找到VGA的焊片第2PIN上与其对应,直接飞线接地后故障排除.
实际上一般显示器都是不用这个脚的,可能与显卡的外围元件发生变化导致显卡部分工作失常所致

网友:
我的本子就这问题,外显正常,启动时只有外接亮,但进入系统后本子的显示器就亮了!后来还有花屏和锯齿,到现在也没查出问题。感谢分享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