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865 开机就断电

楼主(2009-02-12):
V星865 开机就断电
懷疑是4貞電源線邊的MOS管壞.
換後開機不斷電. 但MOS管又燒了
断电

网友:
是否與MOS管型號不對有關..
找不到同一型號.<P10512>

网友:
你要把PWM IC一起换掉。

网友:
看后面的电路是不是还有短路?

网友:
我以前也遇到过,换一个烧一个,换二个烧一双,结果是后级有一个贴片电容短路,换掉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