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怪问题

楼主(2009-02-13):
我有块MX4000  点不亮 插上用点力弯一下 就亮咯   但是只显示咯显卡信息后翻屏就不动咯,就一光标在屏左上闪动  没有死机哈,主板的喇叭也没有自检通过的声音  我对显卡是生手请各位老师多多指点

网友:
个人认为不是显卡得问题 有可能主板问题 我以前也遇到过类似得情况 开机就卡在显卡信息那不走了

网友:
是不是该加焊一下阿

网友:
测一下供电  再查显存,显存换的可能性大

网友:
  版主问题就出在这呀  供电都是对的 GPU1.6V  显存供电2.5V      既不能测试又不能估计 咋个查显存呢  能给个思路不  谢谢版主

网友:
你可以看一下如果显存周边电路无损坏或者掉件,你可以拿下一颗显存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