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的接口烧焦了,请教?(已修复)

楼主(2009-02-13):
各位前辈:
我的一台
笔记本
,接火牛的接口,长期使用,用边过度,烂了,有点烧焦了(见图),我现有万用表测了,三个口都能通,是这样的吗?我找一个三脚的接口换上可以不?谢谢
笔记本

网友:
经常插拔电源适配器,时间长了造成接口松动

网友:
看底线应该是接着的,你测量上边1个孔应该是个地线.你害怕不保险的话,可以把保护隔离的电感或者保险断开,等开,等试好了,再接回去

网友:
找个接口 把正极单独飞线到保险 负极接地 固定好 就可以了 烧掉的只要不短路都不必理会

网友:
复:本本波版主
你说的正极是那个孔呀,上中下,我用万用表测了,每个孔都接地的,就是怕搞错,所以不敢焊上去

网友:
三个都通说明板子已经严重碳化了,别上了想别的办法吧.

网友:
三个都通,就是短路了。

网友:
谢谢以上各位
此故障已修复,3脚都有烧焦,用表笔反复清除还是微短,查了旁边的元件,好不容易才搞好,附上图,现在能正常通电,装机试试。

网友:
用刀子刮~希望不要燒到版子內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