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两个本子的超奇怪故障

楼主(2009-02-13):
最近修了两个华硕本子,都是很奇怪故障。
1。 Z92J  电池没电或不插电池,单用适配器就不能开机,关机状态下不能充电,机器点亮后一切正常。电池能充电。开机状态下拔下电池,机器也能正常运行。 就是开机的时候一定要电池电量足才能开机。

2 。S5000的机器,装了电池死活不能开机,能进bios,不能进系统,就好像电池装上去硬盘就不工作一样, 电池换过无效,换过主板上的电池通讯芯片和充电IC无效,刷过BIOS也无效, 开机后插电池过一会儿就死机。

两个超郁闷故障,望论坛高手能指教一二。

网友:
。 Z92J  电池没电或不插电池,单用适配器就不能开机,关机状态下不能充电,机器点亮后一切正常。电池能充电。开机状态下拔下电池,机器也能正常运行。 就是开机的时候一定要电池电量足才能开机。
这个是保护隔离的问题
2 。S5000的机器,装了电池死活不能开机,能进bios,不能进系统,就好像电池装上去硬盘就不工作一样, 电池换过无效,换过主板上的电池通讯芯片和充电IC无效,刷过BIOS也无效, 开机后插电池过一会儿就死机。这个故障我见过,但是我修的那个板子是因为进水腐蚀严重,清洗以后换了南桥好了,插上电池发现有这样的问题.结果没有修好.我感觉应该是有断线之类的问题

网友:
S5000應該是南橋的問題比較有可能~可以試試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