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优派A71F高压包

楼主(2009-02-13):
优派A71F 17纯平显示器开机很正常,就是用一会儿,就有扒的一声,然后屏幕无显,此时再关电源丛开就正常了,看是高压包打火,打开也没看到有打火的地方,打火的时间长短是没有规律的,该高压包上的型号也看不清了,
能看到几个字样:CF2101

网友:
先查查二次电压是不是不稳定,高了也会不稳定打火.

网友:
这种情况下,二次电压很难量的,都不知几时会打火,二次电压量都比较正常

网友:
应该是包坏了   我遇到过几回都是换包就好!  要不你先清除一下主板试试~~~~~~

网友:
严重打火时,电脑主机都会死机,也不知是否确定包问题,这种包好买不,有知道型号的报下,多谢了

网友:
现在还有人换包?我们这好的CRT60圆一台..................!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会吧???我们这里要3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