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主板p4m800 跑代码00请教师傅?

楼主(2009-02-13):
七彩虹主板p4m800主机从00 -D1-E6-00就不动了.Cpu,内存没问题!cpu,内存,显卡,电压时钟都正常,请教师傅这是那的问题了?

网友:
光看跑码,不是很准确,开BIOS灯有没有闪,闪了几下?我估计应该是可以亮的了.把AGP槽刮刮,看能不能亮

网友:
可以尝试刷下BIOS

网友:
内存的供电看看

网友:
谢谢大家,把AGP槽刮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