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1无开机显示故障

楼主(2009-02-13):
昨天接到客户一台IBM t61的机器 故障为可开机但屏幕无显 外接显示器正常 经检测为高压条坏 由于本人经验甚少 不知道这款机器能用什么样的通用高压条替换又如何该线 请各位大虾多多指点 小弟在这里先谢过!
显示器

网友:
高压 坏的叫暗屏 不叫开机无显,这个高压带灯的 你最好检查检查是否供电正常,新号良好再换 换的时候买原装的吧 那么多灯 改的麻烦 你经验也不多万一烧主板了 得不偿失

网友:
谢谢版主的宝贵意见

网友:
换一个比较好,改的话IBM的指示灯就没有了,客户肯定不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