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主板的问题吗?

楼主(2009-02-13):
我的电脑是品牌机 起初是vista系统 后来改成xp了 不知为什么现在点关机后他就重启没法关机 是主板的问题吗 驱动都装好啦
电脑

网友:
先重装一个不同版本的系统试试,硬件方面对cmos放电就可解决

网友:
标准的主板故障,多是主板开机电路故障,和系统应该没关系

网友:
那你有没有测过一通电就开机了,如果没有的话你最好是去检查一下,BIOS里面有一个电源管理,里面有一项设置好像是这样的,POWER.......后面的因设置OFF,如果你一开机就通电的话就只有检查你的与5V开机电路边上有一个三极了,看有没有烧掉短路现象

网友:
cmos放电不行 系统也换啦 不行 高手指教把远程唤醒关了解决啦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