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88DF电源指示灯一亮一灭

楼主(2009-02-13):
三星788DF CRT显示器开关电源指示灯一亮一灭,屏幕一闪一闪(一亮一暗)主机是好的。开关电源各路输出电压均正常,现量+B电压,当指示灯亮时 +B 有110V左右,此时显示器能正常工作,但立刻指示灯就灭了,此时+B电压降到59V左右。+B电压随着指示灯的一亮一灭不断在59V 与110V之间跳变,显示器也随着一闪一闪。
现断开升压管后,电源部份各路电源输出也正常。但电源指示灯仍然一亮一灭。
请问各位朋友们,这种故障出在哪里,需怎么处理。多谢!

网友:
我遇见过一种情况,开机后,显示器灯狂闪,一直闪绿。后来发现是电源线的问题(仅供参考)

网友:
调到最低分辨率试机,如果正常显示再检查二次电源、行输出变压器

网友:
刷一下存储器试试   查一下开机控制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