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好时坏的板要怎么下手维修呢?

楼主(2009-02-13):
SB,NB,U座都很用力的按压过。
轻轻的按压主板让他发生轻微的变形。他就比较容易好。
请问这样的主板要怎么下手去维修呢?

网友:
先定位空焊的元件
然后加焊
NB和U座相隔比较近,不容易准确定位,需要反复按压几次来确定空焊点

网友:
会不会是板夹层线路断了呢?

网友:
会不会是板夹层线路断了呢?
引用 网友A:

可能性比较小

网友(2009-07-07):
体虚了,补点什么。
这不是楼房都在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