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NF5的主板,一接上市电,S8050D就发烫请问哪位朋友能肯定是桥的问题

楼主(2009-02-13):
七彩虹NF5的主板,一接上市电,S8050D就发烫请问哪位朋友能肯定是桥的问题
因为这块板客户说不能乱动,所以要先确定是不是桥的问题,不触发就发烫,一般是桥的问题,不过这块板不敢肯定,所以来问一下,

网友:
哎!什么叫不能乱动啊!你动了让他看不出来不就没事了吗?没记太清楚你那块板S8050是不是南桥待机的.以前有修到过四七八杂牌板子就是用它从待机五V转三点三V过来了它坏了,A14没有电压,你现在先看看A14或者跟一下S8050到了那里嘛

网友:
测量3.3VSB对地电阻
看短路没有
如果短路,SB有坏的可能。但是也有可能SB是好的
你又不能动板子,束手束脚的
不好判断

网友:
是啊,我给客户说了,不动板子不行,他最终还是答应我动了哈,不过我还来得及看,明天查出问题了,来报到一下

网友:
已确定,是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