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S262S老是掉电

楼主(2009-02-13):
神舟S262S老是掉电,网上有的说CPU座空焊,南北桥空焊,我都一一加焊或加换,IC/虑波电容等都一一更换,但都无功而返。发现北桥很汤,温度一高就掉电,有高手修好过这机子吗?

网友:
那说明不是北桥供电就是北桥的故障,给北桥加风扇一试.

网友:
电流到哪里的时候掉的啊

网友:
这个本CPU座加焊我没成功过 都是更换的!

网友:
可能给北桥加一散热铁片试一下。用硅胶粘住 即可。

网友:
中午很忙到现在才有空。电流跳变不大,都是1.2A左右。北桥有试过加散热片,但也是这样。
听版主说试下更换CPU座看看。这机子以前也接过,听前辈说也试更换过CPU座但没成功。

网友:
见过很多了有的是改下风扇,不停的转,CPU坐子虚了也很多,拿到维修站去400RMB搞定

网友:
我也遇到过好几台这样的笔记本,换了座子没有成功过.现在正在琢磨这事呢,我现在手里还有一台呢,我怕换了座子,亮也不亮了.就不好给客户交待了....

网友:
这机子就差PCB板没换!交给了客户了,以后接到现研究。

网友:
这系列机器都有这个毛病不定时掉电,CPU座,还有温控IC。北桥巨热南桥。我曾经维修一台好几天掉电,最后在论坛上找些资料说温控IC有问题不定时掉电,找到那个IC拆掉问题还解决了。提示一下楼主看看温控IC

网友:
直接拉一个5V给CPU风扇供电,让它常转,应该能解决散热问题

网友:
大家能学一下温控IC型号吗?我也下载图纸但没找到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兄弟,,你说的改为常规是怎么弄的啊?

网友:
个人觉得是北桥的问题,换个新的北桥吧